给大家出个难题啊

楼主(2014-01-13):
大家都知道SW的操作界面上没有打开图纸时会显示DS SOLLIDWORKS这个标志
谁知道怎么把这几个字给换成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网友:
如果软件通过打开图片来实现就简单了,只要找到软件里的那张图,用相同格式相同大小的相同文件替代就行。我对ANSYS workbench这么干过

网友:
很久没用sw了,可以到根目录找一下这张图试着换一张看看

网友:
赞同2楼的观点,替换相同格式的图片即可

网友:
这是上世纪经常干的事情。
找到文件,替换。

网友A:
打印出来贴到显示器上就可以了,
打开solidwoks的时候赶紧贴上,
画图的时候撕掉。

网友:
这个标志我的安装在C:\Program Files(安装路径)\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data
,但是改完后开启sw时并不起作用,单纯的改图片不一定都行吧,可能已经把图片集成到某个exe上了

网友:
确实有点男啊

网友(2014-02-19):
引用 网友A:
打印出来贴到显示器上就可以了,
打开solidwoks的时候赶紧贴上,
画图的时候撕掉。

简直碉堡了!
你这么聪明,你家里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