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曲线刀轨的进给量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2014-01-13):
如题,刀轨为圆弧,这时所设定的名义进给量应该怎么理解,麻烦大侠们给说明一下。

网友:
好像参数可以设置的吧!我们现在用的加工中心在你给定进给速度的情况下走直线的进给速度跟走圆弧的进给速度就不一样(走圆弧会慢下来)

网友A:
如果切削内腔,那实际进给肯定比名义进给大,如果是切削外壁,那就反之,这个速度一般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用比例补偿,但是实际工作中很少考虑这个因素,除非用的刀具直径超大,导致名义进给跟实际的差距太大才需要考虑,个人观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切削内腔,那实际进给肯定比名义进给大,如果是切削外壁,那就反之,这个速度一般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用 ...

不论走直线还是圆弧名义进给量应该是刀具中心的速度吧,直线时中心速度就等于线速度,圆弧就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论走直线还是圆弧名义进给量应该是刀具中心的速度吧,直线时中心速度就等于线速度,圆弧就不同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