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气保焊丝焊接时出现的几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4-01-13):
    使用的ER70S-6、CO2气保焊丝在焊接过程中出现熔池沸腾,铁水流动性差、飞溅略高等缺陷,请帮忙推测下主要原因是什么。之前我推测是化学成分,但查看了焊丝的成分范围后发现主要成分控制的都比较好,应不是问题所在。是残余元素在作怪?残余元素应控制在多少合适?

网友:
你得先看看你的焊接工艺是否正确,比如现在的电压跟电流匹配吗?

网友:
先看电流,对一种材料有一个‘线电流’,不能为提高生产效率开大电流,当然,电流也不能过小,这样就没有熔深了,

CO2气保焊本身飞溅就比较大,这个很难完全避免

铁水流动差,与材料合金元素有关系,要合理调配工艺数据,找一个玩这个的家伙现场指导你一下就可以了,

玩焊接,一个是要人指导,有人点一句就立即过关,没有人现场指导,就只能摸索,这个过程就非常长,不知道你那里什么状况,一般机械厂都有几个玩焊接水平很高的家伙,基本不会有你说的这些问题,你现在这些问题不能处理的话,焊接质量也不会好,熔池沸腾一定导致凝固问题,以后裂纹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点评):
大侠,,我最近在看熔深,进行切片了,板子搭接,机器人焊接,气体保护焊,电流200,板厚一个为3一个为2,3的焊接在2上,切片后2上有熔深,3没有,机器人焊接时与板子成45°...1是焊接角度不对?2电流不敢增大了,

网友(点评):
怕2的板子穿。

网友:
找师傅指点一下吧

楼主:
新建的焊丝厂,缺少焊接高手,我说的状况都是在焊丝试焊过程中发现的。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交流群,方便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