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看看图中的产品哪里有做的

楼主(2014-01-13):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这个产品哪里有生产的?材质:弹簧钢,冲压成型。是否为标准件?名称时什么?谢谢

网友:
标准件、轴用卡簧
参考GB 894.1

网友(点评):
6以下的轴卡就是这种形式,但着实不知道怎么安装,大侠请赐教!

网友:
标准件,卡簧

网友:
不像卡簧   内圆不圆啊

网友:
不像挡圈啊 轴用孔用似乎都没法用 等答案

楼主:
谢谢上面几个朋友的支持,这个部件是放在厚的齿轮里面槽里,径向往外撑。

网友:
问一下蝶形弹簧的厂家。精密传动用的?

网友:
卡簧,一般五金商店或机械配件商店有的卖,而且也专用的安装工具有点像尖嘴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