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方便快捷的可控角度的旋转机构

楼主(2014-01-13):
自己做了个旋转机构,由摆缸连接旋转台组成,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要旋转角度刚好是180度,通过自己设计的限位STOP来控制(可调螺丝和缓冲器组合),但是可调螺丝对于调整微量的角度不好控制,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点子啊?

网友A:
有图吗?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
能不能传张照片看看你的机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定位精度是多少

角度希望能在±0.05°,因为我的那个旋转台是210*200mm.  工作区域是在台的边上,所以微小的角度会使工作区域的偏差放大。

网友B:
用螺旋測微頭做擋點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旋測微頭做擋點試試看。

反复次撞击螺旋测微头, 螺旋测微头会不会发生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次撞击螺旋测微头, 螺旋测微头会不会发生偏移?

有緩衝器緩衝,如果負載不是很大,問題不大。

网友(2014-03-13):
螺丝换成差动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