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转速,小功率电机应该怎么选电机?

楼主(2014-01-13):
设计一个东西能上下移动,负重很小。

最后算出来功率不到1W,转速75转每分钟,该怎么选电机啊?

我是初学,对电机一窍不通。是不是选个功率大的十多W的电机配个减速箱也行啊?

网友:
没具体的东西,不太好回答!

网友A:
没位置精度要求,就是一直转动的就用普通变速电机     如有就要用步进电机了

网友:
你说的功率应该是不到1K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位置精度要求,就是一直转动的就用普通变速电机     如有就要用步进电机了

没精度要求,不是一直转的,要求能正反转,还要能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