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花键配合长度?求助

楼主(2014-01-13):
渐开线花键,z=25,m=2,传递扭矩300N.m,请问谁知道怎么计算花键配合长度啊!!!!!!

网友:
以下是机械设计手册的计算结果:(你的参数还不全,比如花键压力角、活动连接还是静连接)

   渐开线花键连接(动连接)校核计算结果

 传递的转矩 T = 300000 N·mm
 模数 m = 2 mm
 花键压力角 α = 30°
 齿数 z = 20
 分度圆直径 d = 40.0 mm
 花键轴大径直径 Dee = 42.0 mm
 键齿工作高度 h = 2.00 mm
 键的长度 L = 30 mm
 不均匀系数 ψ = 0.75
 使用和制造情况 PType = 中等
 齿面热处理 W = 齿面未经热处理
 移动情况 Y = 空载下移动
 许用挤压应力范围 σpp = 60~100 MPa
 许用应力 [σp] = 80 MPa
 计算应力 σp = 16.667 MPa

 校核计算结果: σp≤[σp]  满足

网友:
去看设计手册上有个校核用的公式,可以反推出配合长度的公式来。

网友:
表示虽然知道设计手册有,可是真到要用的时候,我也是一塌糊涂,怎样套进去还有怎样算。。。都很乱。。到现在螺母的数据我还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