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滚道截面为什么必须是圆弧的?

楼主(2014-01-13):
滚珠丝杠滚道截面为什么必须是圆弧的?既然是点接触,可不可以做成平面的,有研究滚动摩擦的大虾来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加工工艺V型2点接触,U型,是一点

网友A:
没研究过滚动摩擦,瞎说两句。做成平的话,设想滚珠不会磨损,那么轨道做成圆弧形的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磨合后能形成一个较小的面接触,做成平面的话要达到相同的效果,要磨合好长时间且磨合后由于磨损较多丝杠已经失去原有的精度,丝杠是个精密的运动元件。磨损太快对使用寿命和精度的影响都很大。图中绿色的是滚珠,红色的分别表示两种轨道截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滚动摩擦,瞎说两句。做成平的话,设想滚珠不会磨损,那么轨道做成圆弧形的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磨合 ...

如果是平的,的确磨损小,但是咋么启到轴向受力和传动呢?那做成两个面的话,那就是两点接触,磨损会更严重,而且试想一下,单点接触,那必然局部压力就大,压强大了,滚道和钢球磨损更严重,寿命更不行,所以圆弧形的滚道是最好,面对面接触的例子,是行星滚子丝杆,不过摩擦力很大,不顺滑,但受力很好。

网友:
因为它要与滚动轴承做滚动摩擦。

网友:
滚道的截面并不是普通的圆弧,而是叫哥特式的圆弧,你翻样本都会介绍的,这种圆弧像V型一样,是两点接触的。。

楼主:
哥特式曲线就是两点接触的啊,我说轨道界面做成V形也是这个意思啊,这样不行吗?

网友(2014-05-28):
圆弧对圆弧,预紧或受力变形的接触面积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