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配合及使用

楼主(2014-01-13):
各位前辈
             关于轴承的配合及使用,游隙如何调整,请简单明了的介绍一下,一直在使用却没有明白到根儿上

网友:
个人觉得跟轴承的工况有关,前一段时间接触到了一个例子,加工精度做到两道就满足了使用条件。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其实轴承这个东西天天使用,但并没有明朗,条理性的明白它的使用

网友:
还是要看你用的什么场合,什么行业。都有标准的。

网友:
游隙是根据你的设计配合尺寸,选择的吧。

网友(2014-02-18):
轴承游隙有轴承游隙,安装游隙,工作游隙,三种游隙的关系是轴承游隙>安装游隙>工作游隙。轴承游隙就是轴承出厂时轴承本身的游隙,轴承游隙表示方法为C0 C1 C2 CN C3 C4 C5,游隙递增,一般CN,即普通标准游隙轴承在后缀一般都不表示出来,常见的CN  C3游隙居多,C4游隙一般用于工况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振动筛用的C4游隙,还有一些轧机轴承也是C4游隙。安装游隙是轴承安装后,轴承内部游隙。由于轴承和轴,或者轴承座存在紧配合,导致轴承内部游隙变小,一般轴承安装时,可以根据各个品牌的推荐安装游隙进行调整,在标准范围内则算安装工作完成,可以用塞尺测量。工作游隙是轴承在工作稳定状态下的游隙,由于轴承运转时,轴承内圈,滚动体,外圈存在一定的温差,材料受热膨胀程度不同,同样会导致轴承的游隙进一步变小。轴承的工作游隙和轴承使用寿命有直接的关系,理论上来说,工作游隙稍小于0游隙时,寿命最长。当小于一定值时,寿命急剧降低,也就是常见的轴承发热抱死。当然游隙越大,轴承寿命也呈曲线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