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bdf文件怎么生成新的db文件?

楼主(2014-01-13):
“patran中单位是封闭的
在patran,nastran中,单位制由用户自己确定,只要使用一套自封闭的单位制系统即可。例如,全部使用国际单位制:m,s,kg,N,Pa,kg/m^3,m/s,m/s^2等。输入各种参数时,用户按照自己确定的单位制将参数换成该单位制下的相应数值直接输入,而不必连带单位。但是,当存在惯性力而进行动力或模态分析时,由于加速度的存在,单位的使用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单位制产生错误。如果一定要使用非封闭单位制,例如长度用mm,而其他均采用国际单位,那么,可以用nastran的参数“WTMASS"来调节(ANALYSIS->Solution Type->Solution Parameters->Wt.-Mass Conversion)。具体到这里(长度用mm,其他均采用国际单位),则要取WTMASS=103。如果只做静力分析,那么mm,N,MPa正好是封闭的可以使用。  ”
wt.-mass Conversion的含义引用jiankelan大侠的帖子:
“wt.-mass Conversion,是重度和密度之间的系数.在要求输入密度的地方,你可以给密度,也可以给重度.如果给重度的话,就要给出wt.-mass Conversion,就是1/g.具体是多少根据你采用的单位制确定,比如你采用国标的话,就是1/9.8=0.10204.如果你给的直接就是密度,wt.-mass Conversion就是1, ”
还有涉及到单位的地方是模型导入的时候,patran默认导入模型的单位是英寸,如果你要导入的模型单位不是英寸,先要设置菜单栏中的preferences->geometry->geometry scale factor,选择你所导入的模型的单位是英制、米制还是毫米制。
我也搞不太懂,上论坛翻以往的帖子得到一些印象,有理解错的地方请指正。
patran,自身没有单位制,自己建模时,自己注意单位,你统一使用国际单位制,那经过计算之后,结果的单位也是国际单位制,但是,有的使用国际单位制,有的不用国际单位制,计算出的结果,就可能和你像要的结果相差几个数量级。一般搞工程的,喜欢用N,mm,MPa,这时,就存在单位的换算,中途出错了,结果,就存在偏差了。我觉得用自己熟悉的单位制,把握不了的,就换算成国际单位制,就行了。但是从CAD软件中向patran里,导入三维模型时,存在修改单位制的问题,因为,你在三维中建模时,可能使用的是mm,作为长度单位,patran,默认的是英寸作为单位,这个在导入模型时,有修改的选项。
可以在通过主菜单的:preference-----geometry进行修改,默认的是英制单位,可以改为毫米和米
匹配的单位 N   mm    MPa     t/mm^3
你在patran里可以测一下两个已知点距离,看看是mm单位,还是m单位,如果是mm,则E=2.1e5,密度=7.85e-9,如果是m,则E=2.1e11,密度=7850
长度单位和力的单位设计好了,弹性模量的单位就确定了。比如,长度单位是mm,力的单位是N,那么弹性模量的单位就是N/(mm)^2=10^6*N/(m)=MPa
选用1000(millimeters)就是以毫米为单位了,0.5就是0.5毫米
如果原建模以mm为单位,在patran中,选用1.0(meters)选项,0.005就代表0.5毫米
patran中的globe edge length为全局单元的边长,单位跟模型的单位是一致的
在patran,nastran中,单位制由用户自己确定,只要使用一套自封闭的单位制系统即可。例如,全部使用国际单位制:m,s,kg,N,Pa,kg/m^3,m/s,m/s^2等。输入各种参数时,用户按照自己确定的单位制将参数换成该单位制下的相应数值直接输入,而不必连带单位。但是,当存在惯性力而进行动力或模态分析时,由于加速的的存在,单位的使用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单位制产生错误。如果一定要使用非封闭单位制,例如长度用mm,而其他均采用国际单位,那么,可以用nastran的参数“WTMASS"来调节。具体到这里,要取WTMASS=103。如果之做静力分析,那么mm,N,MPa正好是封闭的可以使用
在Patran和Nastran中,单位制由用户自己确定,只要使用一套自封闭的单位制系统即可。例如,全部使用国际单位制:m、s、kg、N、Pa、kg/m3、m/s、m/s2等。在输入各种参数时,用户按照自己确定的单位制,将参数换算成该单位制下的相应数值,直接输入,而不必连带单位。

引用 网友A:
bdf文件怎么生成新的db文件?从来没听说过 请这位朋友解释一下 参数化建模么?
file-input-nastran input file
选择相应bdf文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