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模型烂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3):
     各位大侠好 ,请教一下

产品模型烂面是什么意思 ?我用的是solidworks软件 。怎么样才能看到烂面  ?我的3D图是用 3DMax做的外观 ,然后用solidworks做的机构  。发给模具厂后 模具厂 说有烂面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看到 ?烂面具体是什么意思 ?哪里可以查到相关资料哦 。多谢。

网友:
是  塑料产品吗?是缩印?有的地方壁厚厚了!!!还是皮纹?做皮纹,模具要表面要烂。

网友:
烂面即破面,是软件在导出无参零件的常见现象。也就是说此零件不是实体,而是以曲面的形式呈现的,需要将丢失的面补好,然后再缝补,最后就可以得到实体了,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