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7mm长2m的钢棒校直直线度小于0.1mm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4-01-13):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个难度挺大的,关键是你的长径比太夸张了。怎么会要这么长的,很容易变形,就是能矫正的话,在搬运的过程中,稍微不注意就跑偏了。
1 J( T# n: \) [$ E5 s加工两个2M长的半圆槽,然后把棒子放在两个中间,然后再将其用螺丝固定,静止数小时效果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