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盖的槽用什么样的刀可以车出来?

楼主(2014-01-13):
又端外圆的槽用什么型号的车刀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用沟槽刀吧,用数控做容易点

网友:
看了这个图想起了16年前,磨的一把奇怪的刀的用处。
 零件和你这个零件一个德行。
当时厂长不知道在神马地方捡到一把刀,问我能不能用,我一看眼睛都放光了:我找半天了,就是要一把这样的……领导也大喜!
是一把焊接左手内孔刀。
磨成的样子也是怪怪的, 是什么样子不太好说,类似一道闪电。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我去拍张照片。

网友:
完全可以做的,对沟槽刀稍加磨削,就能做出来,,,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专业定义的什么刀吧,只有自己根据形状尺寸要求来磨制刀具。这个槽加工难道有很大难度吗?没看出来。

网友:
像个油缸的缸头。

网友:
就端槽稍微麻烦点,其他的常规的内外沟槽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