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 lead in inch 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3):
我有一张英国的斜齿轮图纸,上面有个栏标的是7.5/ lead  in   inch    0.159534
不知道什么意思,
请问您知道吗?谢谢

网友:
螺纹导程的意思吧。

网友(点评):
齿轮没有导程

网友(点评):
LEAD IN INCH 导程,单位英寸 7.5除以导程等于0.159534

网友:
上图可能有人能解答,按字面理解,领导英寸,没法理解,齿轮参数 模数 齿数 分度圆直径。模数是7.5?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翻译是每英寸距离,其他的参数,模数齿数分度圆都给了

网友(点评):
齿向偏差。

网友(点评):
杨师傅,能不能具体点?谢谢,7.5什么意思?

网友:
斜齿轮可以理解为实际螺旋角和理论螺旋角的误差

网友:
斜齿轮有导程,只是用导程表达很冷僻,斜齿轮线本身是个螺旋线,

如果翻译成  用英寸表达的导程是7.5,是可能的,但导程是0.159534就不可能了,没这么小,

具体我也吃不准,要不把图纸传上来,就能确认了

网友(点评):
您好,7.5/ lead in inch 应该是某种定义,后面该定义给了一个值0.159534,并且该值没有单位

网友(点评):
lead的确有做导程解的,但导程不可能小到4.05的,确定不了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学外语虽然乱哄哄的,但对我还是有用的,

网友:
等大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