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6140车床,换刀后尺寸不准。

楼主(2014-01-13):
   不知现在的床子不好还是怎么的,车床在换刀的时候然后在换回来尺寸就会变化,一般车外圆是0.05mm,内孔就大了20---30丝左右。
   我把定位销都订调了N次,刀台经常反复拆卸擦拭。加工尺寸还是不稳。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学校的床子定位精度基本在0.02左右,不知我这床子不要重新换定位销定位套吗?

网友:
吃刀量不同或是刀磨损不同时,更换新刀,尺寸会变化较大

网友:
导轨配合如何?中托板丝杆间隙呢?

网友:
正常啊,换刀过后尺寸是自己根据车床间隙来经验控制。有锥度是车床原因。尺寸经验可以控制啊。旧车床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