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定位求教

楼主(2014-01-13):
把一个圆平分成四块,每块上面有2个方孔,孔的位置是按圆周均布,让每块板都能互换使用。
铸造的话能够保证空位的精度吗?

网友:
你要求什么精度?铸造的材料是什么?说的再详细点吧,现在精密铸造精度还可以

网友:
孔位的精度吧 楼主是想问位置度?

网友:
这要根据你孔的位置精度来看了

楼主:

材料是高锰钢,孔的精度要求不高,方孔用于安装方头螺杆,单边2mm的间隙余量。固定板上的孔是28mm,装M26的方头螺栓,铸造出来后能否安装得上。并且每块都能够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