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杠驱动垂直载荷升降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最近在设计一套设备,其中有个结构需要驱动一个物体升降,我现在考虑的有齿轮齿条,滚珠丝杠,还有就是梯形丝杠,因为看到的很多类似结构用的是齿轮齿条或滚珠丝杠,只有一些重载场合,才用到梯形丝杠。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于采用滚珠丝杠,整个负载约为500Kg,但是用滚珠丝杠或者齿轮齿条都存在一个不能自锁的问题,本来考虑到用的是带刹车的伺服,但是伺服的抱闸是在通电的前提下才有用,而一般的精密减速机基本上是齿轮减速,很少有蜗轮蜗杆减速的,所以当我们在一天的生产结束或者突然断电之后,不知道该如何保证我的升降装置停留在那个断电位置,如果突然断电,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很有可能会发生安全事故?希望社区中各位前辈若有做过类似设备的,希望能够给点意见。

楼主:
是不是都在上班啊  我也在上班 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所以看一下社区里有没有接触过这类设备的前辈  看看平时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抱闸在断电时也起作用,不会松开,你应该看看伺服电机的手册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不然刹车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抱闸在断电时也起作用,不会松开,你应该看看伺服电机的手册

这种时候 抱紧  还有力么??

网友(点评):
当然有力啦,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找台伺服电机试试,看看抱闸后在断电的情况下你能转动吗?

网友B:
设计一个液压卡钳,断电自动抱死滚珠丝杆

网友C:
第一伺服电机断电抱死的设置是有的,第二梯形丝杠可以实现自锁,重载下优先考虑梯形丝杠,第三考虑配重,通过顶部的滑轮,安装一个与动作机构等重的配重,通过重力平衡实现停止作用。

网友(点评):
这几种好方法都可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时候 抱紧  还有力么??

但是其本身的自锁力是比较小的  而且如果在断电的情况下  靠电机去自锁  对电机本身是一种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一个液压卡钳,断电自动抱死滚珠丝杆

这个方法也许可行   但是我这里不止一个升降轴  还有 X横移轴  Y向横移轴   用车床上的这种做法  感觉稍显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伺服电机断电抱死的设置是有的,第二梯形丝杠可以实现自锁,重载下优先考虑梯形丝杠,第三考虑配重,通 ...

首先伺服断电后的抱闸力比较小 而且伺服厂家也不建议说用电机本身的抱闸  去锁住整个的机构   其次我这里想用的是滚珠丝杠  第三单独对它配重的话  从行业结构来说  有点不合理   所以这个自锁 让我有点纠结  但是我看了很多公司做过类似的结构  他们有用滚珠丝杠  也有用齿轮齿条的  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这个自锁的

网友(点评):
伺服断电抱闸通过减速机后一定能有效制动,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抱闸的制动力矩一定是要大于电机输出力矩的。

网友(点评):
不知是什么行业,多高的速度,为什么不能用配重,用配重的目的主要应该是降代电机的功率。

网友(点评):
电机的制动扭矩比电机的输出扭矩要大?? 这个我不确定 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一些比较靠谱的参数 就是它的制动力矩比驱动力矩到底大多少 是成几倍或者百分之几十的关系 然后是哪个伺服电机的参数 麻烦您能告知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设计准则

网友(点评):
制动器刹不住电机的车要它何用。但能否刹住是由设计结构决定的。

网友(点评):
伺服的抱闸 一般是在断电后 才会起作用 在通电的情况下 我又何必要它去抱闸呢 至于你说的 能否刹住是由结构决定的 这句话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也是我在这里发帖的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许可行   但是我这里不止一个升降轴  还有 X横移轴  Y向横移轴   用车床上的这种做法  感觉稍显 ...

不抱死滚珠丝杆也可以抱死,导轨啊

网友:
楼主
伺服电机的刹车是这样子
没通电的情况下是默认刹住的
还是通电了才会松开
就算突然断电也会刹住的

可以加减速机

网友D:
1、机械自锁机构-设计手册上有;
2、伺服电机带抱闸   断电也带抱闸   建议伺服电机+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抱死滚珠丝杆也可以抱死,导轨啊

我不管它抱的是哪儿    但是一旦用到液压  就存在一个油路的问题  这无形给自己的设备增加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而且油管是用硬管 还是软管?? 管线怎么走  液压站怎么装  ??方案也许可以  但设计的话  就不怎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机械自锁机构-设计手册上有;
2、伺服电机带抱闸   断电也带抱闸   建议伺服电机+减速器

我这里确实打算用伺服+减速机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  伺服厂家不建议用电机的抱闸力   去锁住整个机构   还有我这里不是说单纯的加个什么自锁机构就可以了   但是谢谢你  我回去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看上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处理方式

网友:
可以用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

网友:
加几个气弹簧,和重量差不多就行。长时间让伺服电机抱刹的确不好,电机会发烫。

网友:
带抱闸的伺服电机,断电的时候自动就抱死了,数控机床的升降轴都是这样的。另外梯形丝杠也挺好的,一个是价格便宜,另一个就是有自锁。再就是碟簧与液压油缸配合抱紧丝杠。这些方法都行,我是干机床 的,对这个部分还是比较了解。当然你抱紧导轨也可以,有那种既简单有好用的结构。

网友(2014-03-01):
我是对滚珠丝杠比较研究的,滚至丝杠不带自锁功能,用滚珠丝杠实现升降功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精度比较高。
至于其他结构方面我不能提供帮助了。要是丝杠选型的话,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不用液压缸来驱动呢

网友(2019-04-18):
可以用涡轮蜗杆减速机自锁,很可靠地。我们是二级蜗杆减速配步进电机,滚珠丝杠提升,外加滑轨导向。我们是大梁升降。

网友:
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都有可以自锁的,可以参考一下VR运动平台,断电后会停在某个位置,很多电缸厂家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