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这个回转轴承是怎样加工的?

楼主(2014-01-14):
请无视邮箱和电话。

不知道这个回转轴承是怎样加工的,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大型机床。

网友:
特种机床。

网友:
有点像风电的偏航轴承,如果是的话,内外径及滚道主要是大型立车加工,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考虑磨滚道,齿部加工一般都是铣齿加滚齿,安装孔用大型数控立钻,其实加工难度并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算是自己长知识了。

网友:
大型数控立车加工的。

网友:
1、先买料,大型转盘轴承用环料,环料要进行滚锻。
2、粗车,热处理。精度要求高的要进行反复热处理(煮油)有的还要自然时效。
3、精车、精磨。
4、装配,加珠子、加油

网友:
我在中信重工看到人家是将齿轮十字线切成四分,分别加工的,然后用螺丝固定,大小也差不多这么大吧

网友:
具体工艺是这样的,先用碾压机碾出毛培,然后立车粗加工,然后调质,然后精车加工也是立车,最后放钻床或者大的加工中心打孔,攻丝,然后内圈这样结束,外圈滚齿,不需要磨加工,一般是起重类型上使用,洛阳轴承厂有在做的,我参观过。

网友:
我旁边有家工厂专门做这个的,设备都很大

网友:
立式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