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孔可以将桶内物体吹起来

楼主(2014-01-14):
有一个圆桶,桶内装有2万个小球,球直径为20mm,材料为塑料的,现在想将桶底开一些孔用4.5公斤压缩空气吹,应该要怎么开孔可以将球吹起来呢??我现在桶底的形状为锅盖型最外圈有一圈孔,锅底以圆形阵列开了17个孔。ps:没有搞明白如何插入图片只能文字表达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在研究如何加图片中。。。

网友:
可以添加附件,然后在帖子里面插入。

网友:
看过福利彩票开奖没有?一气吹的话里面的球到处跑,碰到壁又会回弹,未必这么乖乖的出来。。。

楼主:
嗯,我只需要他在桶内吹起翻滚就可以,不是要吹出来的,主要是我桶内球很多而且重量比那个球要大很多,现在用4.5公斤压缩空气还是不能将其吹起来,现在我做的桶底如图所示,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要如何开孔才能将球吹起来呢?????

网友(点评):
直觉孔太少。

网友:
孔的间距是不是要小于球的直径

网友:
压缩气体流量不够。你开了多少台压缩机了?

网友:
用力吹

网友(点评):
正解来了

楼主:
压缩空气已经达到最大的压力了,只能提供4.5公斤的压缩空气了,我这么开孔也有吹起来过只不过这个概率很小,有没有哪个大神在帮忙重新设计一下开孔位置。。

网友:
别开孔了,直接换成铁丝网的不就行了,要是强度不够,可以加几个加强筋。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再多开点孔试试。换个流量大点的泵。

网友:
呵呵,思路反了。
不是孔多了就可以吹起来的。
需要一定的流速,一个孔就可以,适当的孔径,看你空气流量有多大,保持合适的空气流速,就能将小球吹起来。

网友:
越多的空你的空气流速越小,他的气力也越小,用阶级式的吹气喷射口,加速空气的流动,就没有任何问题的把里面的球出起来!

网友:
底部换成纱布  粉粒物料运输车就是用压缩空气通过纱布吹动物料颗粒的  不过那个可能压力大一些,我建议你试试   可以先做个简单的试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