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故障

楼主(2014-01-14):
一台装载机在长途运输途中侧翻于公路旁边,用吊车将其吊起后,发现仅柴油机一侧的护壳破损,其余部分完好无损。驾驶员检查发现,机油、柴油和冷却液不同程度流失,遂分别添加了机油、柴油和冷却液。在启动柴油机时,听到启动机齿轮与柴油机飞轮之间有强烈的撞击声,同时观察到启动时柴油机风扇叶片只略微转动了一下便停住,再次启动时仍然故障,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部分零件摔的错位了,启动机是吊在机体上的,肯定是其紧固部分摔的偏了,其小齿轮与大齿圈捏合尺寸有毛病了,这个必须要拆开重新装了,

网友B:
除了998大侠讲的,还要先用工具转下发动机,看能不能转整圈,转不动的话可能是侧翻之后机油流到气缸内了,排除之前不要强制启动,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零件摔的错位了,启动机是吊在机体上的,肯定是其紧固部分摔的偏了,其小齿轮与大齿圈捏合尺寸有毛病了 ...

受教了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零件摔的错位了,启动机是吊在机体上的,肯定是其紧固部分摔的偏了,其小齿轮与大齿圈捏合尺寸有毛病了 ...

您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998大侠讲的,还要先用工具转下发动机,看能不能转整圈,转不动的话可能是侧翻之后机油流到气缸内了,排 ...

幸好没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