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01-14):
这里向大师们求助

有一批管子,内径从80mm--200mm不等,长度200--500mm不等
材料是普通碳钢

现在需要内孔加工,精度不高,粗糙度也不高,需要加工掉5mm单边余量。

请问一下,用什么方法和设备做最经济,万分感谢。。

网友:
批量大,最好是自己做一台‘粗镗’,双支的。镗刀自己做,这个最便宜,

也可以用车床自己改一个,这个要改刀架,

网友:
对这个不太熟悉,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位架做个飞刀和钻头打孔一样向前进

网友:
有一批的话直接找冷拔管厂定制,最经济。

网友:
在车床溜板上装卡,卡盘夹刀杆、顶尖顶住刀杆,利用双头浮动刀杆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