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液压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我们公司之前都是用杂牌的液压配件,所以液压泵和电机都是要求供应商一起提供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项目要求设备的液压系统要使用力士乐的,所以想问一下,配套的液压电机怎么定,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
配AB的吧

网友(点评):
品牌全名,还有选型方法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泵的功率来确定电机的功率,只要你泵的型号确定了,电机的功率就知道在哪个范围了,有样本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没固定的吧,根据要求来呗!

网友:
应该看功率要求和安装方法

网友:
用SEW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