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装配体中把螺纹线隐藏了不出现

楼主(2014-01-14):
我在装配体中一个一个隐藏了然后保存了关掉,重新打开还是有螺纹线显示出来,请教下各位大神,怎么才能不用到零件里面一个一个隐藏,快速的把它给隐藏了。

网友:
视图——所有注解点掉,就行了!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贴个图看下

网友:
螺纹耗容量,早期三维也不显示3D,链条同理

楼主:
这样的螺纹能快速隐藏么

网友(点评):
隐藏注解就行了。视图的下拉菜单里有,绘图区也有图标能进去,点那个小眼镜,然后再点类似粗糙度的一个符号,鼠标停留在图标上,会有蚊子提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螺纹能快速隐藏么

谢谢!已经可以了。

网友:
把注解关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