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中性盐雾48小时后会有锈迹吗?

楼主(2014-01-14):
请问各位大侠,马氏体3Cr13中性盐雾48小时后会有锈迹吗?产品要用在船上

网友:
去做了盐雾实验就知道啦,没有意外,应该过不了

网友:
没有意外,应该过不了

网友(2014-09-11):
我们做过,20多个小时就生锈了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的防海洋腐蚀能力并不是很强,最好还是换一种材料。

网友:
接触海水的话,肯定是316了,如果强度要求高用 沉淀硬化不锈钢。 3Cr13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