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安装座断裂

楼主(2014-01-14):
小弟的气缸安装座如图所示,为了节省空间(现场空间限制,实在没法再加大螺栓孔距离和加强筋宽度),设计的力臂长度L1/L2=105/28=3.75
相当于气缸的作用力被放大了3.75倍,我用的气缸是63缸径的锁紧气缸,气缸用于夹持工件,受力实际为3.14*3.15*3.15*6=197KGF
安装座受力F=197*3.75=701KGF,设备使用3个月,焊接处疲劳断裂。

设计计算时候安装座强度满足需求,也用分析软件做过简单强度分析。

把这个发上来呢,是想告诉大家,计算的时候要考虑实际使用情况,焊接部位应力集中没法计算,和焊接水平都有关系。

这玩意工况是12秒气缸往返运动一次,其中这12秒内有6秒受一个和气源压力直接关系的恒力(夹持物体处于某状态)

这次幸好客户自己给我们焊接好了,但是还是一个教训。受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焊接处为应力集中点需要尽量避免,否者特别容易出现疲劳断裂。

气缸安装座断裂

气缸安装座断裂

断裂位置

断裂位置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
焊接的话,会不会不耐用

网友:
筋板撑在立板和底板的面上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一般是这样焊。

网友:
个人感觉,气缸往前顶,而你的支架的加强筋却放在前面,导致焊缝都处于受拉状态,所以容易断裂;应该讲支座旋转180度安装

网友(点评):
空载气缸是伸出来的,夹持时候气缸往回拉。

网友:
你重新焊接以为就侥幸过关了,其实是个隐患!

网友(点评):
我要从新做一个,最近没时间给他们换,邮件都发到老板那里去了……

网友:
你这安装空间着实小了点,这个安装座还有部分悬空的,受力的确不太好,软件分析跟你建的数学模型有关,是种理想状态。并不是所有因素都能模拟的。比如你真能保证材料,热处理就满足条件。况且这种零件一般焊后需要进行消除应力的处理,很可能你的加工厂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感觉你补焊了可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先用螺丝固定,然后再焊接,这样就很安全了。

网友(点评):
顶一下,如果条件满足最好先用螺丝固定一下!

网友:
承重不均?紧固方面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把加强筋放在里面呢?

网友:
焊缝好丑啊,这样的结构其实也没多大问题,焊接处没开破口?不消应?第二组螺栓分开一点,应该中间可以加个筋板吧??焊缝焊缝转角的地方为什么要联通焊?不分开,分成三段,这样应力小很多,,貌似焊缝尺寸也不够,建议双v坡口,背面也焊,不仅焊接牢固,变形也小,疲劳强度远远够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我对焊接这块不是很了解焊接工艺,只知道开坡口和会牢固点,都不知道如何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