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散热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国内卖铝型材散热器的厂家很少能给出具体热阻曲线特性的,有熟悉这块的大侠能否推荐些能出具热阻、流阻与风速的关系图,温升与功耗的关系图的铝型材散热器的厂家。

网友A:
台湾产品,小鼻子有些就有曲线,你可以找代理商问一下,国内小厂子仿制的,就是仿一个外形,材料什么的都不对,自然就没有曲线,有了也不准确,

你用国内的,可以化验一下材料,根据材料自己计算一下散热,推一个曲线也可以,但不很准确,还是实验室标定的比较可靠,

网友(点评):
O(∩_∩)O~也是啊, 现成的散热器1块钱1mm,买了便宜的国产货拿不到数据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湾产品,小鼻子有些就有曲线,你可以找代理商问一下,国内小厂子仿制的,就是仿一个外形,材料什么的都不 ...

正打算去的这家公司也是。。。不会提供曲线,只是按图加工。。

只是量大了,也就不在乎了,

热阻曲线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2015-01-04):
不太清楚,

网友(2017-09-18):
没接触过散热器,什么是热阻曲线特性,散热器没有散热曲线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