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齿轮和金属齿轮公式

楼主(2014-01-14):
最近在做一个齿轮几何计算的程序,但是搞不清楚金属齿轮和塑胶齿轮几何计算的公式是否一样,现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神,两者的公式是否通用,如果不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最好能给出公式,多谢了!

网友A:
如果计算强度和使用寿命肯定不能通用!材料力学性能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计算强度和使用寿命肯定不能通用!材料力学性能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那些肯定不能的,我是说光几何计算部分,就是光齿轮参数这一部分是否一样,还有传动指标,请问你知道么?

网友:
齿轮论坛有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