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cr15这种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很少看到Gcr15这种材料做调质处理,或者做表面淬火处理,请各位大大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A:
Gcr15 就是轴承钢。

轴承钢一般不调质处理,可以高频、中频和一般淬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r15 就是轴承钢。

轴承钢一般不调质处理,可以高频、中频和一般淬火处理。

一般淬火后直接用么?还是在经过一道回火处理

网友:
正火后球化退火,然后淬火和低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