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与比例阀的组合

楼主(2014-01-14):
看到一份很成熟的轧机原理图,发现出现了很多液控单向阀和比例阀、液控单向阀和伺服阀的组合使用,产生了一点疑问,如图所示比例阀的中位机能,力士乐样本中说中位节流,通流面积是公称流道面积的2%,这样液控单向阀A口会有压力,就不能保证液控单向阀的锁死了。这样子考虑对吗?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液控单向阀的开启压力设定的是多少?如果设置得当,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个问题吧。

网友:
   此回路图中所示液控单向阀为 外控外泄式 其反向开启 只受控制口压力决定 即X口 正向开启如普通单向阀若阀后压力为零,其阀前压力只需客服内部弹簧力即可开启   也就是说若阀后无锁住压力,A口压力只要大于单向阀弹簧力(一般极低)即可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