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径深加工,求帮助!急急急!!!!

楼主(2014-01-14):
材料为普通黄铜件。作用为工业冷却件。公差为正负0.1.求高人指点加工方法,急!!!; ?7 k# X9 v, t. Z

网友:
   18的地方估计不好搞,10的孔0.1公差,钻就完事。

网友A:
加工此件没有高人

网友B:
两头加工

网友:
有点难搞,16也不会测量吧

网友C:
一头堵头补焊吧,黄铜焊接对于现代焊接技术来说不算难吧。

网友(点评):
简单方便 同意

网友:
利用摩擦焊,在一个厂里看过类似的

网友:
可以采用铸件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铸件啊?或者一头堵住。

网友D:
这帖子不是讨论打孔的,而是讨论加工工艺的

网友(点评):
这句话在理,现在木已成舟,现在是找寻如何加工这个孔的时候。

网友E:
看着图纸就没心情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图纸就没心情说了

呵呵。。。。……
这是为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不是讨论打孔的,而是讨论加工工艺的

工艺的话也不是,因为特殊原因,此件不能采用焊接等分开方式来加工、必须是一休的。也有人能做,但是人家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唉!有点头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此件没有高人

啥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头加工

不能两头分开做,这是定死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头堵头补焊吧,黄铜焊接对于现代焊接技术来说不算难吧。

不能焊接,这是死要求。
没办法呀,实在想不出来呀!所以才来请大家一起探讨的。
谢谢 !

网友F:
做铸件吧,说实话,那个16和18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铸件吧,说实话,那个16和18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测量

呵呵————
做铸件不现实,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是为啥呀?

请问你这个是方料还是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是方料还是棒料??

棒料呀

网友(点评):
为啥是棒料??是你主管意识吧,看看图纸

网友:
不能焊接的话我想不出来,铸造的话精度达不到

网友G:
用好优利的那种带伸缩的刀具试试吧,只是不知道吃刀量行不行。

网友H:
加工设备普车或仪表车。
     刀具;一.10mm麻花钻两把,把加长稍粗焊住,车同轴。一把钻孔,一把平底。
               二.用10X10X200的高速钢刀方,一边线切割去2,前部留1mm宽的切削刃,刃切断刀型,其余磨成7.5的圆形。
              这活不复杂,也不难干,关键是刀具要准备好,干的时候进刀要慢,尤其是钻孔时一定要勤退钻排屑;镗底部大孔  时,吃刀要少一些,以免刀杆打颤或让刀引起刀杆擦背。
     测量:有一种专门量内孔深槽的长脚卡尺,不知能不能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自己设计一把,3比1的内卡钳测量,没什么难的。
    这活要是批量加工,价格不会太高,就是干不快而已。其实这种长柄麻花钻市场有卖的,发一张图片,那把9.4的钻头把就够长。

网友(点评):
前辈回答的很在理。干过活的人都知道钻深孔讲究勤排屑,掌握钻孔的节奏。加工方法也就是钻孔+镗孔,要做个加长的麻花钻和自制检测工装。

网友(点评):
D7.5*150的延申长度,镗底孔可以让刀到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工设备普车或仪表车。
     刀具;一.10mm麻花钻两把,把加长稍粗焊住,车同轴。一把钻孔,一把平底。
...

这哥们的方法可行,补充一点,转速也要低一点。要是就一个工件的话一把钻头就够了,先钻孔后平头

网友:
内部没法量也没关系,以10mm的底孔为基准对刀车到16就OK,
10mm底孔内部公差没法量也没关系,你找块等长的费料以同样的方式钻个通孔量量就OK

网友:
你知道摩擦焊吗,那不同一般焊接,只要符合实用要求就好了,既然有人生产你去买一个,破开看看,可能会发现一些门道。

网友:
焊接不一定旱底部,可以旱中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设备普车或仪表车。
     刀具;一.10mm麻花钻两把,把加长稍粗焊住,车同轴。一把钻孔,一把平底。
 ...

老师傅您好!谢谢您帮我回答。但是用内沟槽刀加工、因为前面的10MM孔径太小限制刀杆直径、刚性不够,要发震。挺头痛的。但是因工艺要求又不能采用焊接等分段加工的方式。可别人又的确是用车加工来做的,所以我暂时实在是想不出来怎么下手。特来请教老师傅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好优利的那种带伸缩的刀具试试吧,只是不知道吃刀量行不行。

师傅能说清楚点么?其实我也想这个刀杆上动个可调或伸缩的手脚呢,但是刀杆太小了没空间呀,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刀杆是什么样的,能详细点不?或者发个网站连接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您好!谢谢您帮我回答。但是用内沟槽刀加工、因为前面的10MM孔径太小限制刀杆直径、刚性不够,要发 ...

只是说一个我看过的机构,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有一种动力头配合可移动的刀头(伺服调节)应该可以实现内孔车的工艺。
你看下我放在下面的附图。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主轴中间的那个伺服电机是来调整前面的刀头的上下移动的。

网友:
可以两头做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让帖子不要沉下去,期待有高人指点。

网友I:
能把台阶孔的线连上吗?我又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把台阶孔的线连上吗?我又强迫症

不好意思!在别人的电脑上画的,也没过多的检查过。边圆都没加上。

网友:
大孔端做好小孔端孔做到9毫米左右。两段螺纹对接焊住,外圆做焊缝焊接然后外圆加工直,最后加工内孔到10.看不出焊接过的。

网友J:
7左右的合金棒买一只,加工成内孔割刀柄那样的,也就是在一端横着线切割一方刀粒的孔,线切割一只割刀形状的刀粒刀口宽度2毫米左右伸出焊接住,其实也就是缩小版的内孔割槽刀。两孔要同心的话孔预加工到9.5左右,然后直接镗孔,刀头走到大孔部位拉过来镗到底,镗大孔时如震刀可分多刀。表达能力有限,大概就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7左右的合金棒买一只,加工成内孔割刀柄那样的,也就是在一端横着线切割一方刀粒的孔,线切割一只割刀形状的 ...

谢谢回复。
这样不行的呀,7MM伸出150长,完全不够力呀。

网友(点评):
那只能螺纹对接焊,然后再加工外圆内孔。别家做出来看不出事焊接的 就是做了焊缝,你有没有破开看过呢。

网友(点评):
剖开看过呀,没有焊接,也是不能焊接的,这个是技术要求呢,不能变的

网友A:
争取当高人

网友:
用电极加工。楼主拿对方产品破开看看,发照片来看看。我是非常好奇。

网友:
可以考虑买把kommet深孔钻。后面的孔只有慢慢试切削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争取当高人

谢谢 !我也在想为种方案呢,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因为刀杆太小了没地方做动作呢。

网友A:
我的方案你看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你看明白没有?

看明白了,但是空间太小了,操作起来有困难呀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你看明白没有?

您以前有碰到类似的加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以前有碰到类似的加工吗?

以前没有搞过此类加工,但只要保证加工的一些条件就够了。此零件加工要保证支撑,首先要加工好10的孔,孔径和直线度,这样为刀杆支撑创造条件,其次是刀变径,图中以表达清楚,唯一不理想的是排削,可通过退出刀杆进行,不过此加工刀杆对中是关键,你想想再议,肯定是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搞过此类加工,但只要保证加工的一些条件就够了。此零件加工要保证支撑,首先要加工好10的孔,孔 ...

谢了,看来师傅也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嘛,这个 是得不断的改进试车才能过关的。

网友:
把件根据工件性能 分为两个件进行加工比较好,然后再用铜铅焊焊上

网友:
这个应该采用两头加工,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