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溢流阀,请教

楼主(2014-01-14):
先导式溢流阀,(力士乐DB),如果选择控制油外部供给,那么阻尼孔4在控制油外部供给时起什么作用?需要堵起来吗?
如果选择控制油外部供给,那么控制油的压力是不是要大于A口压力呢,如果小于A口压力,那么主阀芯就会开启,这么理解对吗?请指点!

网友:
        阻尼孔4大小决定了 主溢流阀的响应时间      A口压力为先导溢流阀设定(即弹簧12所调定压力)     如果选择控制油外部供给,则12弹簧压力要设定得比X口高的压力

网友:
外控时,4位置阻尼螺钉应该堵上,避免误动作; 至于X口和A口的压力关系,没具体测试过,X口压力是中间的先导阀来调定压力的,它决定了A口开启压力,当然如果X口压力太低,就是中间先导溢流阀锁死,A口也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