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冲床的非标自动机,可否实现?

楼主(2014-01-15):
最近很头疼,准备新上一个项目,宽30MM的塑料片上冲6排,每排15个直径1.5mm的孔,塑料片厚度为0.2MM,且小孔之间的距离精度要求非常高,±0.02mm的公差。冲模大小为400*350*250MM,冲程数为200-250SPM,送料Pitch为60MM。经计算冲裁力不超过1T,老板觉得用冲床太浪费,想自己设计一台自动机来取代冲床。翻阅了很多资料,觉得难度很大,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上下动作和一个送料动作,上下动作用类似冲床的曲柄滑块加飞轮结构,或者四连杆机构来实现,送料只能用标准送料机,气动送料机或者NC送料机,但这两个动作匹配起来就有难度了,各位高人有何见解?是否做过类似的自动化设备?能否实现?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打针机,你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打针机,你可以借鉴一下

打针机?真没见过,什么行业用到的?

网友(点评):
这个使用在PCB行业在电路板上达针眼的机器

网友(点评):
加我的联系方式QQ: 1207501019

楼主:
公司QQ屏蔽掉了,能否私信个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打针机,你可以借鉴一下

公司QQ屏蔽掉了,能否私信个微信号?

网友B:
买一个好的桌面冲床不过几千块钱,你们的设计制造不花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好的桌面冲床不过几千块钱,你们的设计制造不花成本啊。

桌面冲床能达到台面和速度要求的有吗?望赐教

网友(点评):
那个速度根本不行,一分钟250次有点牵强!微信号:jiayufany

网友C:
我们做过类似的qq1324903502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类似的qq1324903502私聊

公司QQ屏蔽掉了,给个微信号?

网友B:
我在用的3吨的,名义速度每分钟24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的3吨的,名义速度每分钟240次。

是国产的吗?能否给个型号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D:
看文字说明还是很难理解模具为何要 400*350*250MM 这么大。 有图就容易理解些。

冲程数为200-250SPM,送料Pitch为60MM --- 气动送料机不容易满足的了;NC送料机可以满足,市贩品最低都要过万。

上下动作用类似冲床的曲柄滑块加飞轮结构 --- 这个倒不需要,这种思维只会使成本增高且占空间,直接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带个偏心曲柄滑块就可以,500W(不考虑损耗则是60W)的功率就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字说明还是很难理解模具为何要 400*350*250MM 这么大。 有图就容易理解些。

冲程数为200-250SPM,送 ...

多谢大侠的指教,解释如下:
看文字说明还是很难理解模具为何要 400*350*250MM 这么大。 有图就容易理解些。

------模具方案目前已定,因为模具上不止冲孔一个工艺,还有另外一个工位在上面,但不需要冲裁力.

冲程数为200-250SPM,送料Pitch为60MM --- 气动送料机不容易满足的了;NC送料机可以满足,市贩品最低都要过万。

------现在唯一欣慰的就是老板暂不考虑费用的事情,能达到效果就成O(∩_∩)O~。 但NC送料机好像市面上的尺寸最小也要500*500*500左右,对于我来说稍微有点大,还有一个就是和自动机上下动作的匹配会不会有问题?

上下动作用类似冲床的曲柄滑块加飞轮结构 --- 这个倒不需要,这种思维只会使成本增高且占空间,直接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带个偏心曲柄滑块就可以,500W(不考虑损耗则是60W)的功率就能满足。

------直接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带个偏心曲柄滑块,这倒是一个新的idea,但没用过蜗轮蜗杆减速机,需要查一下资料,500W的功率就足够了?大侠是怎么算的,望赐教!!!

网友(点评):
1、市贩品 NC送料机都是滚轮式的,自己也可以干。体积部分可以定做,基本上小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自己做倒是有点难度,没接触过,查资料设计也要蛮多时间的. 可能标准件还是最优选择

网友(点评):
2、功率是以焦耳去换算的,10KN的力*1mm的公称力行程 = 10 J , 再以250次/分计入计算就得出 60W的功率。

网友(点评):
模具一次进几片 30mm宽?或是使用不同宽度进模。

网友(点评):
果然高手,目前还没确定行程,大概要10mm左右,这样功率就要大一些了啊,很多知识用不到就还给老师了,惭愧啊

网友(点评):
是连续的卷料,只进一条料,宽度可能有波动,30-50mm宽吧

网友(点评):
1、行程长度不影响功率的计算。2、自己做两根辊轮使有效宽度大于可能使用的最大料宽,加个伺服马达控制。辊轮要有一根考虑用包胶轮。3、选用5比的涡轮蜗杆减速机,工作节拍就可以满足。

网友(点评):
我还在算大侠给的60W的功率是怎么出来的.....不要见笑 自己做棍轮可能有问题,目前模具是有导正销的,打孔的时候料要松开导正的,不知道会不会问题很多 5比的减速机就是1:5的减速头吗?

网友(点评):
去网搜图片 “滚轮送料机” 或是 “高速滚轮送料机” 都有放松装置的。原理就是一个跷跷板,放松时将上滚轮给略微抬起就可以。驱动源可以用滑块(模具)或气缸。

网友(点评):
是的,5比的减速机就是1:5的减速头。将电动机速度降低为1/5倍。

网友(点评):
好的,我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正在研究中。大侠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微信或者电话

网友(点评):
俺的手机是很老款的,木有微信功能。你又木有Q,俺只剩个SKYPE可用。

网友(点评):
SKYPE俺也木有......方便的话您留个邮箱给我可以吗

网友(点评):
技术问题就在帖子里说咯,还可以合法的挣走老鹰的积分 ^_^

网友(点评):
O(∩_∩)O哈哈~也好,大侠帮我解释一下60W是怎么算出来的吧,我想不出来了>_<,为什么和行程没关系呢?

网友(点评):
行程和公称力行程的意义是不同的。

网友D:
E=P*h+PB*hB+PD*S/KD
E——压力机需产生的最大作功量,J;
P——公称力(双动为内滑块公称力),N;
h——压力行程(双动为内滑块压力行程),m(一般取h=0.013~0.015m,或由用户所需规定);
PB——公称力,N; 取10KN
hB——外滑块的压力行程,m(一般取hB=0.006m,或由用户所需规定); 取1.0mm
PD——气垫力,N;  无,取0
KD——气垫能力系数(一般取KD=6);   无,PD=0,啥值都不影响
S——滑块行程(双动为内滑块行程),m。 无,PD=0,啥值都不影响

PH = E * 最高行程数 *1.1 / 45  《单位:W 》 1.1是电动机效率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h+PB*hB+PD*S/KD
E——压力机需产生的最大作功量,J;
P——公称力(双动为内滑块公称力),N;

谢谢大侠,我先研究一下这个公式,不懂的地方再跟您请教,谢啦先

网友:
可以实现,看看自动化流水线,和冲床组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h+PB*hB+PD*S/KD
E——压力机需产生的最大作功量,J;
P——公称力(双动为内滑块公称力),N;

大侠,您在吗?我觉得我彻底蒙圈了

网友(点评):
你的机构只要用到 E=P*h

网友(点评):
机械压力机功能设计的若干计算 http://www.doc88.com/p-96718397032.html

网友(点评):
灰常感激,已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h+PB*hB+PD*S/KD
E——压力机需产生的最大作功量,J;
P——公称力(双动为内滑块公称力),N;

大侠,我现在知道60W是怎么算出来的了,就是对PH = E * 最高行程数 *1.1 / 45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不太理解,能否指点一下?
还有就是如果我用连杆机构,以上这些计算公式还能用吗?谢谢

网友(点评):
用连杆机构一般是增力的多,对单位时间里的耗能是不变的。

网友(点评):
就是说马达的功率要求会比曲柄的高一些对吗?

网友(点评):
耗能决定马达功率的选择。曲柄连杆机构也是连杆机构,曲柄可视为连杆之一,简图或示意图也是一条线呀。

网友:
你让卖冲床的赚点钱不行么

网友(点评):
是老板的决定,我也想省事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字说明还是很难理解模具为何要 400*350*250MM 这么大。 有图就容易理解些。

冲程数为200-250SPM,送 ...

大侠,还得请教一下,您说用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以自锁还是?

网友(点评):
大侠,还有一个问题,自己做的自动机200多SPM震动肯定很严重,送料用导正销会不会有影响啊?有什么防护措施啊?

网友:
呵呵,好恐怖啊,每分钟24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h+PB*hB+PD*S/KD
E——压力机需产生的最大作功量,J;
P——公称力(双动为内滑块公称力),N;

大侠,还有一个问题,自己做的自动机200多SPM震动肯定很严重,送料用导正销会不会有影响啊?有什么防护措施啊?

网友(点评):
震动和每分钟节拍数没有直接对应,振动就有关系。 高速冲压机超过1000SPM也可以很稳定少震动。

网友(点评):
要减震就要有机制,如平衡器和减震器等,平衡器可用弹簧、气缸、液压缸为之;减震器一般用高分子弹性体成本比较低。

网友(点评):
大侠,您太专业了,刚开始没看懂,我百度了一下震动和振动的区别,那减震器是装在哪里呢?机身下面还是滑块那里? 那振动有没有办法降低啊?

网友(点评):
减震器是装在机身下面; 平衡器可以和滑块直接连接。 振动和机器刚性有关,震动和平衡有关。

网友(点评):
大侠,谢谢您的耐心,小弟在网上找滑块和平衡器的示意,一直找不到,能不能帮忙画个示意图给我理解啊?还有对于我这样的模具和冲程数,用模柄固定上模是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点评):
用模柄固定上模不是最佳选择,直接以螺栓紧定或压板固定。 搜冲压机(冲床)结构图,可以找到很多资讯。

网友:
应该是有类似的设备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字说明还是很难理解模具为何要 400*350*250MM 这么大。 有图就容易理解些。

冲程数为200-250SPM,送 ...

大侠,可以给个QQ吗?小弟现在处在风口浪尖急需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