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电流变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1-15):
如题,有一组变压器,正常输入380V三相,输出150V,240A.现在电压影响不大,但电流只有165A,望解答!谢谢!

网友:
电流与负载有关的。只要变压器输出电压达标就是没问题的。变压器只是变压,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
或者加了電容補償, 功因數少了. 再或者, 端子氧化, 電阻大了(端子及變壓器肯定有溫升). 如功因數事前及事后是都是正常(如0.8馬達負載), 相差了9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