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木工圆锯片系统动刚度特性参数的试验分析

楼主(2014-01-15):
同行相互学习!

对木工圆锯片系统动刚度特性参数的试验分析
For woodworking circular saw blade system test and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dynamic stifness
郝敬冬王正 韩江梁金辉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学院南京210037)
摘要:基于满足木工圆锯片优化设计与应用,提高对木工圆锯机及圆锯片系统的动态特性检测
水平等需要。本文依据结构动力学原理,采用随机激励振动测量法,分别对自由悬挂和安装在圆锯机
上两种支撑方式的木工圆锯片,进行其系统的动刚度特性参数进行测量。结论表明,圆锯片系统动刚
度频谱为一条随频率变化的曲线,且有多个峰值,每个峰值处动刚度值相对较大;某一系统的动刚度
大,代表其振动响应小,即意味着该系统在单位力作用下产生的变形就小。
关键词:木工圆锯片;频响函数;动刚度;试验;分析
中图分类号:TS643
在木工机械行业,木工圆锯片在锯切过程中,
普遍存在机械振动问题。振动不仅会产生噪声污
染、缩短圆锯片的使用寿命、降低锯切质量、增
大锯路,还会加剧圆锯片的变形失效,甚至引起
安全事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圆锯片的动态稳
定性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普遍存在的问题,有
必要对其振动特性进行研究。机械系统的振动特
性,主要决定于系统本身的惯性、弹性和阻尼参
数。圆锯片系统的动刚度为其线性定常机械系统
中激励力相量与响应的加速度向量之比,反映其
在特定的动态激扰下抵抗变形的能力,即引起单
位振幅所需要的动态力。圆锯片系统的动刚度越
大,其抗变形能力就越大。因此,实际工作中,
对木工圆锯片的动刚度研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同行对圆锯片的动刚度特性的基础应
用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集中在改变诸如锯身结
构,如减振槽、卸荷槽等方面,本课题以结构力
学和机械振动机理为基础,利用先进的振动信号
数据采集与分析测量系统,对木工圆锯片及其圆
锯片系统的动刚度(或动柔度)进行测量及相关
分析,并通过其模型计算,验证它们的相关性等,
以期通过理论计算与试验验证分析,达到对木工
圆锯片的事先优化设计目的,同时对提高木工圆
锯机及圆锯片的综合动态特性检测水平提供借
鉴。
1 材料和仪器设备
本文试验设备为500mm万能木工圆锯机,使
用的木工圆锯片主要参数:外径300mm、齿宽
3.2mm、齿厚2.2ram、内径30mm、齿数96、最高
转速6800r/min;其测量仪器为南京安正软件工程
有限公司产的振动及动态信号采集分析系统l
套,包括调理箱、采集箱、信号与数据分析软件
及计算机,并主要配置:江苏联能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产的LC1301力锤l把,量程500N,包括
CL—YD一303型力传感器1把,灵敏度3.89pc/N,
选用橡胶头;CA—YD一185型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1只,电荷灵敏度4.89pc/N,质量4g。
2 测试原理与过程
2.1测试原理
动刚度为线性定常机械系统中激励力向量与
响应的加速度向量之比。本试验采用机械动力学
的瞬态激励法,其频响函数为输出的傅里叶变换
与输入的傅里叶变换之比。主要测量原理是:通
过实现圆锯片测试系统的动态信号调理箱和采集
箱上的双通道(CHI为力通道,CH2为加速度传
感器通道)的测量连接,再敲击圆锯片,使其产
生横向自由振动,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接受机械受
力信号并将其变为电信号,再经信号调理仪放大、
滤波后,对其进行信号的A/D 集及谱分析,从
1/H 频谱中可得出圆锯片系统的阶次频响函数
谱、一条随频率变化的动刚度曲线和阶次动刚度
幅值。
2.2测量过程
AdCras数据采集及处理参数设置:采样频率
1000Hz;CH1单位设为(N)、CH2单位设为
(mm/s ); CH1放大100倍CH2放大100倍。
Standard and test标准与检溺
SsCras信号与系统分析参数设置:分析频率为
500Hz,频响函数类型为1/Ht,频谱类型为线性谱;
为防止频率混迭,本试验选择低通滤波器的频率
上限,滤波频率设为1000Hz。
本试验对在自由悬挂和安装在圆锯机上两种
不同状态下的圆锯片系统进行动刚度特性参数的
测量。试验中,力锤上安装橡胶头产生激励信号
(CH1);将1只加速度传感器牢固安装在圆锯片
上,接受响应信号(CH2)。其试验框图见图1、
图2。
图l 圆锯片系统自由式悬挂状态动刚度试验框图
图2 安装在圆锯机系统上测量圆锯片动刚度框图
实测前,进入示波方式,每敲击圆锯片一次后
要等待锯片稳定后再进行第二次敲击,检查仪器
连接线是否接通,波形是否合理等,不合理时将重
新设置之;正式测量时,用带塑料头的力锤敲击圆
锯片,激起圆锯片系统振动,以触发方式采集数
据,进行动态信号频谱分析,由此得到系统各阶
的动刚度幅值。
3 结果与分析
木工机床2011 No.2
3.1数据结果
图3为悬挂系统中圆锯片的固有频率频谱图
以及测量数据;图4为固定在圆锯机系统中的固
有频率频谱图以及测量数据;图4为悬挂系统中
1/H 频谱及测量数据;图6为固定在圆锯机系统
中1/H 频谱及测量数据;1/H 频谱中的横坐标表
示频率(Hz),纵坐标表示振幅(EU)。

3.2数据计算及分析
通过分析圆锯片在两种不同状态下的1/H 频
谱及测量数据(图5和图6)我们可以得出,动
刚度频谱是一条随频率变化的曲线。1/H。频谱中
的横坐标表示频率(Hz),纵坐标表示振幅(EU o
根据动刚度计算公式 : 计算出前十阶
固有频率对应的动刚度的值,见表1。
表1圆锯片系统两种状态下的各阶动刚度值计算表
固有频率 幅阶次 值 动刚度值 阶次 固有频率 幅值 动刚度值
f(HZ) A(dB) Enns(N/M) f(HZ) A(dB) Erms(N/M)
1 3.42 36.83 0.0798 1 8.06 60.58 0.O236
2 5.37 34.94 0.0307 2 12.45 41.26 0.00670
3 10.O1 27.23 0.00689 3 16.85 41.44 0.00370
4 17.09 27.81 O.OD241 4 19.78 40.o7 0.OO26O
5 19.78 27.9 0.0o181 5 26.86 41.58 0.00146
6 30.03 29.71 0.000835 6 30.O3 48.76 0.oo137
7 31.49 31.46 0.O0o804 7 35.89 47.3 0.000931
8 36.13 30.1 0.O0o585 8 45.17 42.59 0.00o519
9 38.82 28.42 O.0O0478 9 60_3 44.98 0.000314
1O 47.85 27.38 O.0o0218 10 64.2l 40.76 0.O0o251
悬挂自由系统中圆锯片的动刚度值计算 安装在 圆锯机系统状态下圆锯片的动刚度值计算
4 结论与建议
4.1根据动刚度1/H1频谱得知,动刚度频谱是一
条随频率变化的曲线。某一结构系统的动刚度大,
代表其振动响应小,即意味着该系统在单位力作
用下产生的变形就小。
4.2 表1表明,两种状态系统的第一阶固有频率
所对应的动刚度值最大。其固有频率的阶数越大,
其动刚度值均呈依次减小的规律。
4.3 图3、图4频谱中,当系统的激励频率与其
固有频率发生耦合时,易发生共振现象,此时其
动刚度值为最小,易产生变形。在木工圆锯片的
设计及生产中,建议注重圆锯片的固有频率和动
刚度动态参数特性问题,提高圆锯片动刚度的值,
如在锯切的时候,应尽量调整圆锯机系统的振动
频率,使频率接近动刚度值较大时的固有频率,
这样可以减少因圆锯片的振动而带来的损害,提
高其使用寿命和产品质量等。
参考文献
[1] 1 易良榘.简易振动诊断现场实用技术[M】.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3.4
f2]吴正毅.测试技术与测试信号处理【M 】.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1991
【3】王正.木工机床旋转机械故障机理与诊断技术[J】.福州:
《木工机床》,2010(4):36~42
[4】王正;何继龙;黄飞.木工圆锯片固有频率测试方法研究
[J].北京:《木材加工机械》,2006(3):31~33
[5] 5 骆志高;李举;王祥;范彬彬;郭啸栋.基于试验模态分析
的圆锯片降低振动研究fJ1.上海:《振动与冲
击》,20Q9,28(2):124~127
第一作者:郝敬冬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学院工业装
备与过程自动化专业090421班学生
通讯作者:王正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学院高级工程师
博士
(投稿日期:20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