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气,吸纸

楼主(2014-01-15):
这个吸嘴是用什么泵吸气的?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吸盘么?尺寸多大的啊?很小的就用真空发生器,大的话就用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么?尺寸多大的啊?很小的就用真空发生器,大的话就用真空泵。

多大?一般用于吸纸

网友:
不太懂,貌似真空发生器还要配备压缩空气机

网友:
印刷行业10mm以下吸盘,国内大多用风机或真空泵做真空源,而国外考虑到能耗、噪音、震动、发热等因素,有时会使用真空发生器(海德堡、罗兰等)。

网友:
用真空发生器吧

网友:
刚查下发生器不需要泵的,连到压缩空气上就行了

网友(2014-02-19):
有一种吸盘叫非接触式吸盘,你可以看看,我看这个像这种

网友:
用的多就真空泵,少就用空压机和真空发生器

网友(2014-09-17):
坐等高手

网友:
纸多大啊,不重的话就真空发生器好了,吸盘多的话用个流量的点的就好了

网友:
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不是真空吸盘吗?

网友(2014-12-12):
真空发生器

网友B:
各位大侠,吸纸的时候怎么做到只吸一张啊?我用的真空发生器加吸盘,可总是吸很多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吸纸的时候怎么做到只吸一张啊?我用的真空发生器加吸盘,可总是吸很多张

呵呵!这个有专业解决方案,印刷行业的飞达,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很成熟,高速吸纸,自动分离防重张,自己做的话有难度。

网友(2021-10-27):
学习了,有机会深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