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平台计算求助

楼主(2014-01-15):
我学机械的,工作原因要做个钢结构平台的设计,于是找了本钢结构设计手册来看,看到钢结构平台铺板的设计计算时有点看不懂了,故来请教论坛高手。

钢结构设计手册中无肋平板的计算如图所示

我对其中的强度计算公式(12-2)不能理解,公式左边的正应力的单位是 N/m^2
公式右边,弯矩M的单位是N*m,板厚t的单位是mm,而那个“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是个无量纲的常数,这从单位上就不对等;

这个公式应该是从材料力学的弯曲应力公式演变而来

铺板是矩形截面,其截面系数(h即板厚t)

这样公式(12-2)就少了个宽度b,是我理解错了吗?

楼主:
我是临时抱佛脚地看《钢结构设计手册》,请懂这个的坛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所谓系数就是有量纲的,因数是无量纲。 以前的书分的不是很清,你可以找一本新版的手册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系数就是有量纲的,因数是无量纲。 以前的书分的不是很清,你可以找一本新版的手册对照一下

找也只能上网找了,度娘也不敢尽信,而且度娘也说是无量纲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GUu1YZVGCxlcQRDHp1W0fgBiSwdTvcjr4eFeidOWQDEgNm01jNQgd82lNzCuxhZhxNnYFnRwDDuk1JBc_sgUa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构件截面部分进入塑性阶段后的截面模量与弹性阶段截面模量的比值。

麻烦给个书名什么的,我去查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也只能上网找了,度娘也不敢尽信,而且度娘也说是无量纲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GUu1Y ...

刚才没看式子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下按照12-2的量纲来算,分母缺一个长度量。应该是“6”带有这个量纲。

网友B:
LZ大神我情况和你一样,你的手册PDF给我发一份呗,找不到太详细的材料啊

网友:
??房屋钢结构?

网友:
我回复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也只能上网找了,度娘也不敢尽信,而且度娘也说是无量纲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GUu1Y ...

书里的量纲一般是平的,可能要看其推导过程才能知道那个“L量”是不是真的在,你可以看看GB50017-2003钢结构设计规范

网友:
有计算小软件的,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里的量纲一般是平的,可能要看其推导过程才能知道那个“L量”是不是真的在,你可以看看GB50017-2003钢结 ...

还是没有找到推导过程,,,准备就把平台铺板当两端固定,跨度为短边长度的梁来校核,自己算着玩。。。昨天得到消息说我司总部会来设计图,,没我们啥事了,来图后只管分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大神我情况和你一样,你的手册PDF给我发一份呗,找不到太详细的材料啊

奇怪,昨天没看到你回复呢
我也是在新浪爱问上搜的,不用注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昨天没看到你回复呢
我也是在新浪爱问上搜的,不用注册的

好的我也搜一下,我权限太低加不了好友,我这有个工程机械的金属结构分析你需要吗,我也在做个机架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