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的深度,请教

楼主(2014-01-15):
数控加工中心上加工一Z1/2锥螺纹,哪位大侠知道锥螺纹的深度到底怎么给吗?是测量塞规基准面到端面的距离?

网友:
Z 1/2螺纹就是美制NPT螺纹,4分的螺纹深度13.57,塞规厚度就是锥螺纹小端到基面的距离,但是你锥螺纹的深度应该是小端到基面的距离再加上一段装配余量,一般为三个螺距。

网友:
Z 1/2同等于NPT 1/2 管端到基面的距离为8.128mm,除这段外还需加上3个螺距的装配余量,为5.443mm,总共深13.571mm.可以参照GB/T12716-2011标准。一般环规塞规都是标准的,所以我建议你螺纹也加工成标准的。不然检测就会出问题,但是依然能密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