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yu 伺服电机 研讨

楼主(2014-01-15):
三菱PLC 与伺服放大器怎么接线
做了一个项目  是FX3u系列的PLC    伺服放大器是 JE型号的
   如果伺服电机报警 ,我现在要在PLC里面写一个程序。让伺服电机回归原点,可是这个原点程序不好设置,不会写这个远点归零程序。
我是刚刚接触PLC  就来了一个这样的难题
请求哪位三菱PLC师傅 给指点一下
谢谢。。。
好像要用到  ZRN K# K#  X# Y0  这条指令
急求   那位师傅  给指导一下

网友:
伺电驱动有接线图,多看下。需要什么功能,就把线接上去,不需要就不接,不用管。PLC回零点就看下三菱原注手册很详细的。平时有空多看看这手册。比外面买的书实用多了。

网友:
多看说明书,不会到百度上查下

网友:
伺服驱动你用的什么方式,脉冲形式的话你要在plc里面记住走了多少步,伺服当前位置,归零就容易了啊

网友(2014-02-15):
爱德利倒是知道伺服,且PIC和伺服是能搭配使用的!

网友:
3U支持DSZR指令,自动搜索原点,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