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产品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完成自动化

楼主(2014-01-15):
我公司想做一台集封膜和贴二维码功能的自动化机器,目前封膜想采用热封,185度,压力保持时间1s,膜是一张张的,12*22mm,试杯长17宽9高46mm,二维码贴到试杯的正面,速度想达到50/min,上料和下料都是自动的。目前在自动上下料这遇到了问题,为了保证速度想一次取5个试杯,但是把试杯放入工装、把试杯从工装放回试杯盘遇到了问题,不能保证试杯能准确的放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小弟刚接触包装机械经验欠缺,望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工装开锥形孔,刚好卡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装开锥形孔,刚好卡进去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共同关注,学习来着!

网友:
是不是你的爪子有问题啊,拍个照片发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