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分度不准

楼主(2014-01-15):
如图所示,用伺服电机分度,可为什么才转了3个工位就开始不准了?我用的是三菱HF KN73(B)J-S100伺服电机,同步轮齿数为1:2(电机上的是小同步轮)。

网友A:
逐步排查吧 先把其他卸了 伺服多走走 看看伺服分度是否正确

网友:
描述不清,不好回答.比如精度要多少?什么的结构,尺寸多少,电机多大

网友B:
同步带轮是用普通平键连接的?

网友:
你是怎样检测到它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轮是用普通平键连接的?

两个都是免键同步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步排查吧 先把其他卸了 伺服多走走 看看伺服分度是否正确

这个方法试过了。我这个旋转一个工位是24度,4800个脉冲,可是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值不是大于4800就是小于4800

网友(点评):
查一下负载或加减速曲线看看。

网友B:
请问同步带有张紧么?同步带太松伺服会震荡。

伺服驱动同步带的定位精度不太高,大约能做到+-0.02mm就很难得了。

如果要提高精度,建议在分度盘上布置圆光栅,用最接近终端的反馈信号来形成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同步带有张紧么?同步带太松伺服会震荡。

伺服驱动同步带的定位精度不太高,大约能做到+-0.02mm就很 ...

可是我把同步带卸掉,电机空载的时候脉冲值也是忽大忽小的啊!明天上班我截个图上来,在详细说明一下怎么分度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了。我这个旋转一个工位是24度,4800个脉冲,可是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值不是大于4800就是小于 ...

那應該是軸卡的問題八~

楼主:
如图所示:∮150的轮子上有15个工位,每个工位的旋转角度为15°,轮子的旋转采用伺服电机控制(没有加减速机)。我的操作步骤是:1,电机回原点,此时“指针”指向“接近开关”,用记号笔做个记号。2,启动自动运行,可为什么运行一圈之后当“指针”再次转到“接近开关”时当初做的记号已经不是重合的了。转的圈数越多偏的越多。

网友:
这是伺服同步的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150的轮子上有15个工位,每个工位的旋转角度为15°,轮子的旋转采用伺服电机控制(没有加减速机 ...

那你一次性把15次给的脉冲总和给出,是否可回到原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些各位指点帮助

网友(点评):
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点评):
是干扰问题,将伺服的两条线分开就可以了,开始安装的时候线离得太近了

网友(2014-12-25):
加旋转编码器来补充齿轮比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