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0.1 需要铣侧面加工吗?

楼主(2014-01-15):
垂直度0.1  需要铣侧面加工吗?

型材拉出来,只铣端面A,能保证吗?

网友:
要看两侧面的平行度,平行度好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一定要加工么?不能由型材一次拉出来?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保证问题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机床都可以保证

楼主:
直接型材拉出来的话,我们工厂不能保证,选择6个面全部铣,费用增加不少呀

网友:
型材精度不行,肯定要后续加工,不过加工三个面就够了。能用型材,应该量很大,考虑冲床修边工艺可否。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床精度怎么样,你可以干几个件,检测一下

网友:
符合你图纸的要求就可以拉!

网友:
用平口钳夹住平行面,然后加工A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