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其他因素不变,转速(或周长)是不是都和线速度成正比?

楼主(2014-01-15):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转速(或周长)是不是都和线速度成正比?
谢谢!

网友A:
贴个图片,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在转

网友B:
Vc=3.14*D*N/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3.14*D*N/1000

多谢指教!前几天公司的技术员说如果把转速调高了以后刀片的磨损和调之前一样(我们用的是G99),他说的不对吧?是不是线速度只要在刀片外盒上写的线速度范围之内那它的磨损就都是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片,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在转

这个难道在加工中不通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前几天公司的技术员说如果把转速调高了以后刀片的磨损和调之前一样(我们用的是G99),他说的不 ...

刀具寿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