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帮忙鉴定程序 有错的地方麻烦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01-15):
高手请帮忙编程

网友:
图放大点可以么?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
建议R5单独做!P2G03……怎么解释????

网友A:
此程序会撞刀,搞清楚你系统能G71走这样不是单调增加或者单调减少的外形不

网友:
这程序必须报警 哈哈哈

网友:
图不太清晰,建议发清晰点的图哦!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刀具居然可以这么干。另外P2改成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程序会撞刀,搞清楚你系统能G71走这样不是单调增加或者单调减少的外形不

谢谢指点  已改用G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