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内部结构的区别

楼主(2014-01-16):
各位前辈:
               为什么6轴机械手里面的机械机构,都不一样呢,有直接使用谐波减速器或者RV减速器的和电机相连再直接连负载轴,还有,使用涡轮蜗杆减速的,是由于负载的不同吗?

网友:
各家的设计思路用途指向不同。

网友A:
实际需求侧重点不同,有的注重空间格局,有的是负载要求,还有精度控制等等,当然还有成本指标。

网友:
各个方面的取向不一样!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可能也有专利的问题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需求侧重点不同,有的注重空间格局,有的是负载要求,还有精度控制等等,当然还有成本指标。

哦,谢谢

网友:
这个很多是根据自己厂家的实际情况及设计思路等来决定的,比较大多数机器人都用RV减速机跟HDS的谐波减速机,但是像FANUC、KUKA很多机器人都用了齿轮传动减速,因为他们在齿轮加工及装配上有独特的工艺,可以将精度做得很高,所以就不需要依赖HDS的减速机。还是STAUBLI的减速机是自己研发改良的,自己生产自己用,又申请专利,这样就很灵活。不过这些厂家都财大气粗,对于国内来说,要像这样全包不大可能,能把一样做精就很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说的很到位,向你所索说的,小日本RV减速器做的好人家就用RV减速器了,德国的齿轮精度做的高,当然不会用小日本的RV减速器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