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通止规的问题?急

楼主(2014-01-16):
孔 28.432 上限是 0.008  下限是-0.012 如何设计通止规啊?

网友A:
GONOGO    28.44+0/-0.003     28.42+0.00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NOGO    28.44+0/-0.003     28.42+0.003/-0

依兄台所言,按28的轴3个μ的标准公差,已入IT2-3等级了..
这类精度的加工能力及检具要求貌似比较难为,鄙人才疏,愿闻大侠补充详解...

网友(点评):
公差等级过高是对批量生产而言的,对于单件加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为何非要选通止规?其他的不可以么?

网友:
通止规测量方便、简单,精度高,人为干扰因素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兄台所言,按28的轴3个μ的标准公差,已入IT2-3等级了..
这类精度的加工能力及检具要求貌似比较难为, ...

这个是计算结果,需要的话留下你的email,我发给你
这个精度等级研磨是可以做到的,不要担心。

网友C:
零件孔的基本尺寸是28.42+0.020/0,公差H7级应该是0.021。
塞规通端尺寸28.42+0.046/+0.022
塞规止端尺寸28.44 0/-0.0024

网友:
干嘛非用通止规啊,那个貌似对这种比较精度不太好用。(我初入行业不知道我的观点对否)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C:
零件孔的基本尺寸是28.42+0.020/0,公差H7级应该是0.021。
塞规通端尺寸28.42+0.046/+0.022
塞规止端尺寸 ...

这才是正解 LZ不要看花了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兄台所言,按28的轴3个μ的标准公差,已入IT2-3等级了..
这类精度的加工能力及检具要求貌似比较难为, ...

如果是单件的话还有设通止规的必要么。。。。肯定是量产咯。

网友:
通做到28.437止做到28.422加工出来的量具不一定是准确的,要给出一点的安全量,有可能会出现椭圆。内力的变形都是会有的,所以不能用软件得出数值。还要看你的量具是用什么材质的,反正被加加对像是活的,加工大一加工小一点是可以控制的,总不能做到下限和上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