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属于什么螺纹

楼主(2014-01-16):
锥管堵头  螺纹牙型55°   锥度1:16  1/8-28   大头尺寸9.8         长度8      45H

网友:
根据你的资料我就找到这个相对应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看见一只野兽,目测身长2米有余,浑身斑纹错落,额头有三横一竖之图案,发声骇人,形似大猫,请问,这是什么动物?

网友(点评):
莫不是……机器猫?(*^__^*)

网友:
2楼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一只野兽,目测身长2米有余,浑身斑纹错落,额头有三横一竖之图案,发声骇人,形似大猫,请问,这是什么 ...

黑白花的猪!

网友:
R 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