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振动盘满料后停止供料??

楼主(2014-01-16):
如果用感应器,我觉得只是一感应到产品就停止了,没法给料道满上料,请教各位应该如何实现??延时??

网友A:
是给料给到一定程度停止  少于一定程度开始上料

网友B:
可以检测料道满没满嘛
通常是这么处理的:
料道空有检测,以启动振动盘。料道满检测,以停止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给料给到一定程度停止  少于一定程度开始上料

请教具体需要怎么实现呢,头尾都要感应器??

网友(点评):
两个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测料道满没满嘛
通常是这么处理的:
料道空有检测,以启动振动盘。料道满检测,以停止振动盘。

请教具体需要怎么实现呢,头尾都要感应器??

网友(点评):
前后都加感应器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是这样。两个检测位。有些甚至是3个,以排除上料故障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具体需要怎么实现呢,头尾都要感应器??

前后都加光电

网友:
目前在用此类解决方式,通过细孔对射光纤取某产品到位信号,程式做开延及关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都加光电

如果我料道是斜的呢,前后都加光电是水平时后面推前面实现的,但是斜的话产品会重力自动划下去啊,这样前面的感应器就感应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具体需要怎么实现呢,头尾都要感应器??

如果我料道是斜的呢,前后都加光电是水平时后面推前面实现的,但是斜的话产品会重力自动划下去啊,这样前面的感应器就感应到了

网友(点评):
可以设定感应时间,也就是说设定多长的信号为有效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料道是斜的呢,前后都加光电是水平时后面推前面实现的,但是斜的话产品会重力自动划下去啊,这样前 ...

说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料道是斜的呢,前后都加光电是水平时后面推前面实现的,但是斜的话产品会重力自动划下去啊,这样前 ...

大侠,S1,2为感应器,具体应该怎么个设定法比较合适呢,产品出了振动盘就能自动下滑了,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产品

大哥,11楼有图片,零件为轴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11楼有图片,零件为轴类

在轨道下方加两个

网友:
料满停功能不是做振动盘时厂家提供的功能吗??哪里需要自己做。。。。。

网友:
搞感应器就噢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