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标的A148 GRADE 105-85材料(求助)

楼主(2014-01-16):
这种材料跟国标的哪种材料性能相似的,网上和资料上都查了。,。找不到。大侠们,来帮帮小弟吧

网友A:
低合金铸钢,对应中国ZGD535-720 (GB/T 14408-1993), 美国ASTM A148/A148M:2005
以上是在手册上查到的,仅供参考!
下面是百度文库关于A148的内容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tBumODnncCEJLnWj91zgEnq_V-U1ZsL1sGohlU5sio6r4_z5o4jolwCS00cRMQB_Lw_s8IJxLu58qTAZuxxR9kDtuIHdX7Uj9tYeM4fj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合金铸钢,对应中国ZGD535-720 (GB/T 14408-1993), 美国ASTM A148/A148M:2005
以上是在手册上查到的,仅供 ...

这个是高强度铸钢,抗拉强度最小730,屈服强度最小580,,这是根据网上的信息算的。哎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ZGD 535-720 一般工程用铸造低合金钢件
特性及适用范围:为低合金铸钢,适用于一般工程与结构
化学成份:硫S小于等于0.04,磷P小于等于0.04
力学性能:抗拉大于等于720,屈服大于等于535,伸长率大于等于12,弹力消失率大于等于30
热处理规范:需进行热处理,除另有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ZGD 535-720 一般工程用铸造低合金钢件
特性及适用范围:为低合金铸钢,适用于一般工程与结构
化学成份:硫S ...

大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