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帮忙

楼主(2014-01-16):
the minimum hot working reduction ratio,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the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the starting ingot to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the final stock from which the gear blanks are forged,shall be 5:1 unless otherwise noted on the engineering drawing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帮忙!

网友A:
最小的热加工的减速比,计算的起始锭的横截面积的跨出齿轮毛坯锻造最终股票截面积比为5:1,除非另有注明,应在工程图纸

度娘的答案,哈哈

网友(点评):
怎么出来股票这个词了?大侠回复时怎么也得修改一下 啊

网友(点评):
原封不动度娘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热加工的减速比,计算的起始锭的横截面积的跨出齿轮毛坯锻造最终股票截面积比为5:1,除非另有注明,应 ...

别这样,秀智商不是你的强项,何弃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这样,秀智商不是你的强项,何弃疗

高难度的英文看不懂,简单的交谈还可以,外贸基本上看不懂的,就百度翻译了,还挺实用的,有的时候翻得不准切也得猜测下,不过最后还是找外贸代理公司的,看看合同有无差错

网友B:
最小热工作压缩比,计算齿轮毛坯锻造的起始横截面与最终成品截面的比值,应是5:1,除非在工程图中另有说明
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网友C:
除非工程图纸另有说明,锻件起始钢锭的剖面,对用于锻造齿轮毛坯的最终存料的剖面的热加工压缩比率不小于5比1,(译者猜,预压缩为了强化,细致化钢料组织)

网友(点评):
大侠翻译的简洁明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热工作压缩比,计算齿轮毛坯锻造的起始横截面与最终成品截面的比值,应是5:1,除非在工程图中另有说明
不 ...

满意,谢谢,你和楼下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工程图纸另有说明,锻件起始钢锭的剖面,对用于锻造齿轮毛坯的最终存料的剖面的热加工压缩比率不小于5比 ...

非常感谢!!

网友:
支持6楼 呵呵,这种句子就该意译。。

网友:
锻造比是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