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模数的纠结

楼主(2014-01-16):
首先我承认我现场的经验少,更别说机加工的经验了,最近遇到一个事情:
设计:设计的蜗轮蜗杆的模数为1.6,机加工却做出来1.75的,装配的时候有困难,我就问中心距没问题,请问模数你们做的多少?
机加工:1.75
设计:为什么要做1.75?图纸不是要求1.6吗?
机加工:中国没有1.6的挂轮,更没有1.6的模数.
设计:是嘛?暂且不论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要擅自更改图纸,而且还不通知设计部,现在装不了吧。
机加工:我们加工的一直是1.75或者1.5的模数。
设计:好吧,我承认我的实际经验少,我查过任何资料就没看到过有标准的模数是1.75的,有1.5的也是第二系列的不被推荐的模数,反而1.6的是标准常用模数.....
....................................
请问是不是正如机加工所说的中国没有1.6的挂轮,更没有1.6的模数吗?
请机加工的朋友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中国大陆有关齿轮、蜗杆蜗轮的标准老的是借用了原苏联标准,新标准则向ISO靠拢。
旧标准好像1.5是第一系列、1.75是第二系列。我以前设计就常用。1.6和1.8旧标准中好像没有。
这是新标准和旧标准在打架。设计者按新标准设计了,刀具制造商机床制造商还没有能跟上。
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着。设计者应该对加工手段有足够清醒认识,了解了再设计。
譬如液压用O型圈,尽管新标准上世纪80年代就出来了,但现在市场上仍然是老标准容易买到。

网友(点评):
谢谢,我明白了..我还想问一下,1.6的模数的蜗轮蜗杆加工起来是不是很困难啊?

网友(点评):
彭老解释的清楚。O型圈是个常见的问题了,按老标准好买。六角螺栓头的尺寸也是新老标准混杂,出现一台设备上同规格螺栓,不同的头S,要备两套扳手。

网友:
不会给你的是螺纹吧??普车上的就不清楚,数控上是没有挂轮这一说法,滚磨之类也不清楚。总知问题是出在沟通上,不过你们机加工也确实牛

网友:
二楼说的对,是新标准和旧标准打架!

涡轮的模数的新标准10086,虽然规定了,但是许多地方都没有执行,依然是用m1.5的多,
搞不明白,为什么新标准竟然将1.6作为第一系列,明显的是误导设计人员。

网友:
其实写标准的人,也是到处漂移,今天这样好,明天那样好,乱!

网友:
在做设计之前还是整清楚自己公司的加工范围为好啊,车间很有可能根据竟然就把参数给改了

网友:
貌似普车上没有1.6M这个模数吧

网友:
设计人员在设计这种参数的时候确实需要更现场的机加工人员多沟通沟通,人家都是凭以往的经验做事,就算做坏了,凭借老人的资质,也会把责任推到新设计员身上,说得直白点,人家就是大爷,咱新人装装孙子姿态放低点没啥坏处

网友:
想请教下,现场有个非标的涡轮,怎么算压力角度数,新人,求教!

网友:
机加工人员挺牛的   没挂伦也敢做  就不怕批量报废?

网友:
楼主1.6模数的标准是查阅的哪本机械设计资料啊,国标号有吗,想研究下。

网友:
以后或是在未来国内总会有自己的新标准。

网友:
新老标准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没有LZ这么严重。主要是国内标准很混乱造成的。。。

网友:
呵呵,lz还是太老实了,把你的证据摊开了,看他还说嘛,机加工私自更改这是大忌讳。

2l彭老说的情况适用于设计公司本身有机加工的情况,这个机加能力是必须要清楚的。

不过外协的话,借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给你改。

网友(2016-03-26):
标准化问题啊

网友(2017-06-20):
一般小件的非标,能往标准靠,都是往标准靠的,如果非得做非标,也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2017-10-13):
长见识了